变频器输出故障

楼主(2018-10-30):
一.无输出
二.输出不平衡,又分两种情况。1.输出电压不平衡。2.输出电流不平衡。
三.输出缺相

四.输出电压低。
与之相对应的原因和解决措施下次再说,也欢迎大家献计献策。

网友A:
电压不平衡,电流肯定不平衡

网友B:
     请问楼主:输入电压为380V的台达55KW变频器,在空载时输出端三相电压平衡,但给定50Hz时输出电压却不足380V,约为350V,是何原因?

楼主:
回2楼有这么一种情况,当频率检测电路异常时,输出电压就可能低。即三相波头计数有漏检。

楼主:
回一楼,电压不平衡电流肯定不平衡,但我说的是,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而电流不平衡,要不然我就不单独把此故障列出来了,重点是电流不平衡。要不就没有意义了。可能楼主没有闹明白。

网友C:
大师举例说明一下,什么情况下电压平衡而电流不平衡,没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
没有碰到,不等于不发生,这种故障【输出电压平衡而输出电流不平衡】,比如驱动电路功率器件低效,就会出此故障,也叫偏流故障。

网友D:
电流不平衡的原因一般是什么?

楼主:
应该是驱动能力降低或器件内部漏电流增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