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色环电阻大小

楼主(2018-10-30):
一个1/4的电阻不知道阻值是多少?有谁知道啊?

网友A:
没有图片,没有色环怎么回答。

网友B: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对应1234567890.上学的时候正常老师都教的

网友C:
拿个万用表测量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除了5色环电阻难看,其他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E:
如果电阻是好的,可以先按色环读出阻值,再测量一下核对(能够测量的话)(刚开始不熟悉时)。

楼主:
只有一条黑色的!

网友F:
那怎么读就黑色的。

网友G:
只有黑色环的就是代表着是0Ω,瓦数的话要看体积多大,一般0Ω的是1/6W或者1/4W,精度你要色环电阻表面的颜色,土黄色是百分之5,蓝色有可能是百分之1,或者百分之2 。

电流超某值电阻值变成很大,起保护作用,我叫它保护电阻。

网友H:
必须承认我们的坛友是非常热心的,这样的标题都能给出这么细心翔实的答复。赞!

网友I:
是呀,我也笑抽了。赞!

网友J:
呵呵!小白混积分的把!

网友K:
不会看的,下个这个APP。

网友L:
当年背过: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无。色环颜色表示的数字,后面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