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这种编码器的?这种编码器怎么调零位的?

楼主(2018-10-30):
该编码器从伺服电机上拆了下来·前任标记啥都没做·怎么给它调零?

网友A:
伺服电机编码器调零有点麻烦的,需要找零点、对磁极的,最好还是让电机厂家或是专业人去搞

网友B:
如果是从伺服电机上拆下的那就送修吧,国产的好调,其他的只有厂家知道。

网友C:
动电机了没有呢?装回去不能用了吗?
最好前后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D:
。。。。一般没啥问题不会去拆伺服电机吧,你这个拆下来了如果电机不是很贵就买一个吧,如果是大型的伺服电机最好送厂家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