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台达WPLSoft 2.45监控PLC,一闪一闪怎么回事?(20181031)

楼主(2018-10-30):
我用台达WPLSoft 2.45监控PLC,总是一闪一闪的,眼都花了
这是不是BUG?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启动软件、重新启动电脑、或者换一台电脑、换PLC程序,仍是如此吗;或者换编程软件比对,查看高版本软件的升级说明。

网友B:
没用过台达,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想指导你这个是图片还是视频,怎么做的?呵呵
你的问题不能回答,反倒多了一个问题提问

网友C:
从来没遇到过,打电话问问台达客服吧

网友D:
改一改波特率试试

网友E:
这个好像是监控状态刷新一样
还是看看设置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用过台达的!

网友F:
可能与电脑系统有关,也可能就是台达软件问题,同样情况我也曾经遇到过,但是只仅仅遇到过一次,过后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软件、重新启动电脑、或者换一台电脑、换PLC程序,仍是如此吗;或者换编程软件比对,查看高版本软件的升级说明。
试过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台达,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想指导你这个是图片还是视频,怎么做的?呵呵
你的问题不能回答,反倒多了一个问题提问
随便网上搜屏幕录像软件有很多。我随便下的,我用的是Screentogif

楼主:
看来是我这边的问题,不知道换个版本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比较罕见,暂时还没有解决办法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像与版本关系不大。你用的2.45,我遇到此问题时是刚刚安装了2.46不久(所以我开始也怀疑是编程软件问题),奇怪的是这个问题过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影响不大,无须在意,说不准过几天就好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比较罕见,暂时还没有解决办法吧
没办法。我又懒,不想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与版本关系不大。你用的2.45,我遇到此问题时是刚刚安装了2.46不久(所以我开始也怀疑是编程软件问题),奇怪的是这个问题过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影响不大,无须在意,说不准过几天就好了!^_^
你是偶尔出现?我每次连机都会闪

网友H(2018-12-13):
把ALT指令用段程序替换掉就行了,这个指令变态,闪来闪去的,发现问题后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指令

网友I:
你这个是因为用了ALT指令的缘故

网友A:
前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2.45版本),一初学者的简单程序。
便另随便写了几条指令仿真,却又是好的;也想到是不是与指令有关(先想的会不会与MPS有关)。
特意查到这个帖子,那段程序里也用到了ALT指令,应当就是它了。

网友J(2019-01-16):
看来楼主的节解开了哦。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赶忙看了一下,还真是因为“ALT”指令导致的,疑惑终于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