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图所示的宏?用的是威纶的触摸屏。

楼主(2018-10-30):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上图所示:X1----M1 X2----M2 X3----M3,画面1,2,3,X1,X2,X3代表3款不同产品程序
要求宏实现的动作:比如选择X1时,只显示出画面1,画面2,3隐藏,同样X2时显示画面2,X3时显示面面3.
一个程序中有3个小程序,画面和3个程序对应。自动画面共用,手动区分显示。用的是威纶通的触摸屏。
高手指导下下。。

网友A:
不会用宏,之前是用别的来完成的

网友B:
找到宏指令这个,新增一个,然后按照帮助找需要的功能去写,记得威纶通的官网有教学视频来着,记不清了,楼主自己取找找,网上也有。

楼主:
自动时共用自动画面,手动时按选择的型号来显示。

网友B:
那就是用内部变量和plc输入点配合触发一下。

网友C:
没必要用宏吧,用直接窗口怎么样,做在公共窗口那里,这样简单,触发哪个显示那个

网友D:
不用宏指令在安全内设置就可以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

楼主(2019-01-08):
到目前还是没有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