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撞机梯形图

楼主(2018-10-30):
机台撞机后关机重启就可以了,现在想改梯形图,关机后报警不可以接触,将X4.0短接后解除报警,防止作业员撞机后不报修设备。请问撞机梯形图是哪段,怎么修改,在PM1里没有找到相应的梯形图

网友A:
请您上传图片让大家帮忙看看哦

网友B:
撞机伺服会报警的,历史报警记录里面有显示。

网友C:
看一下你触摸屏里 伺服或者变频器报警对应的继电器是哪个,然后搜索下应该可以吧
改的话,把那个报警继电器改成断电保持的,然后X4复位就行了应该

网友D:
PMC文件传上来呗!再加上机床照片。

楼主:
车间不让拿手机,没办法拍照

楼主:
F90.0的地址是干什么的?在PM1里面找不到
F89.0   X4.4  A200.1
——I I—————N——————O
——I I——J——————L——O
A200.1         G44.1
找到这样一段梯形图,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间不让拿手机,没办法拍照
找个就相机或者iPad,要不怎么做改善,向上面做报告。

网友F:
F90.0是伺服轴异常负载检测信号。

网友G:
回复 楼主:
F是系统发给PMC的信号,G是PMC给系统的信号。一般都是系统厂家设定好的,编梯形图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调用就可以,不是机床设计,不用深究。你只有把梯图传上来,才可以帮你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