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三菱FX3U本机第四个轴Y3最大能发多少脉冲量?一直找不到第四个轴的资料,但是却有脉冲输出,却不知道最大发多少个脉冲。求解。。。

网友A:
四个都一样的

网友B:
如果要用到本体的第四个轴,需要在PLC左侧加FX3U-2HSY-ADP设配器,这个对应的脉冲频率是200KHz。

网友A:
看成5U了,增加FX3U-2HSY-ADP,而且还是2个,从成本上讲不如使用5U了

网友B:
FX3U的定位说明,包括FX3U-2HSY-ADP的说明,在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C:
3U本机只有三轴的,不加ADP扩展是没第四轴;

网友D:
FX3U只有3轴脉冲,何来4轴?FX3UC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X3U只有3轴脉冲,何来4轴?FX3UC吗?
加转换适配器两个,可以将PLC前面四个点转换成高速脉冲输出。
FX3U的定位指令中高速脉冲输出点是对应Y0-Y3共4个输出点的。

网友E(2019-03-21):
是有第四轴,正常只有1000个脉冲,基本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