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我用的艾莫迅的USB-CIF02+编程电缆连接C200-HE的外设接口,怎么也连不上。驱动装了两个,com口也设置了,还有什么会引起通信不上的设置吗?

网友A:
CPU通电时RUN灯有没有亮?

网友B:
USB-CIF02+编程电缆?
没用过“艾莫迅”,可否发个接口照片
驱动装了两个,解释一下,那2个驱动

当然,楼上说的不会发生吧,RUN不亮可以有,POWER不亮

直接用232不是更简单

网友A:
艾莫迅只是国内专产各PLC下载线的一家东莞厂家;
驱动只要在电脑硬件属性里看到有转出的COM口就对了;

网友C:
驱动正确了,没有什么特殊的。连接别的plc试试。

网友D:
前两天连一PLC(西门子224),折腾了良久,搞过软件、驱动和系统都不奏效,最后发现是串口上两个10.6欧电阻开路,可以参考一下,楼主这个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