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如何清除SIEMENS G120变频器报错?

网友A:
这个要看用什么面板了,最近用的的一款面板BOP2的诊断菜单中ACKALL可复位

网友B:
楼主没有说具体的含义。是复位故障?还是屏蔽故障?还是...?没说。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谢谢

网友B:
哦?看来是故障复位的操作问题了?屏幕在故障显示状态,用长按OK解也能快速操作故障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