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欧姆龙CP1H定位的极限位和原点有固定的点吗?是哪些点?

网友A:
位置控制?
当然有啦,没有你怎么控制?在哪里,在你的脑袋里

网友B:
但是我没用这个程序最终也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多PLC没有还不是一样控制

网友C:
需要外部加接近开关

网友D:
欧姆龙定位指令类似于填表查表(填表对应于定位指令脉冲值速度值设定),这点跟同样日系的三菱有区别

网友E:
这个针对你PLC型号来确定接线方案啊,CP1H那么多款

说明书在官网都有,自己查下就好了啊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1778/download/manual.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多PLC没有还不是一样控制
先前的回复被删除了
难道删除者也认同楼主的观点?
没有原点的位置控制能控制好吗,真想见识一下
恳请高手支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多PLC没有还不是一样控制
先前的回复被删除了
难道删除者也认同楼主的观点?
没有原点的位置控制能控制好吗,真想见识一下
恳请高手支招

删除你贴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发帖与本贴主题没有任何帮助,和管理者是否认同楼主观点有什么关系?

就像我如果这样发帖也不会得到别人认同一样。

网友A:
俩位高人,楼主的“那么多PLC没有还不是一样控制”能解释一下,能一样吗?
前面说的是原点,极限位
如果能没有原点,极限位的控制,也能达到与有极限位,原点的控制一样的水平,不是神控制吗?不值得推广吗?

网友F:
在我开始删除你的无关主题的回复前,你自己看看你的回复象什么!!!!
再看看人家论坛标杆的回复:
直击主题,也方便发问者进行后续的探讨,而你的发帖呢?
我对你的这种发帖风格已经保持了高度耐心,我一直相信在你后面的跟贴中会认真回复,没想到你还好意思来质疑自己的帖子为什么会被删除!
在这里我再次告知你一下我的判断标准,不能直击主题的帖子有可能会被保留,在一个帖子内多次不能直击主题的帖子一定会被删除,且会删除时以最低的删除理由(-1分),不过并不是说以后删除了都只扣一分。
所以,请你回帖时直击主题,如果需要感情培养,请在无所不谈中去培养感情。
当然,论坛标杆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贴图了。

网友A:
欧姆龙CP1H定位的极限位和原点有固定的点吗?是哪些点?
这是楼主的主题,没错吧
CP1H主机是的16点输入,24点输出的机器,使用哪个做原点,极限检测是设计者的控制设计思路决定,说在你(设计者)的脑袋里错了吗?
他说“那么多PLC没有还不是一样控制”,是没有原点极限还是什么?我理解就是没有原点极限,因为没离开这里。
你说的标杆回帖是引用他处吧,与楼主的问题有关系吗?
联想太多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问10楼的回复与本帖主题有什么关系?版主解释删帖表示理解,他的回复貌似与本帖无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10楼的回复与本帖主题有什么关系?版主解释删帖表示理解,他的回复貌似与本帖无关。
你可以删除他的帖子并扣除其200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CP1H定位的极限位和原点有固定的点吗?是哪些点?
这是楼主的主题,没错吧
CP1H主机是的16点输入,24点输出的机器,使用哪个做原点,极限检测是设计者的控制设计思路决定,说在你(设计者)的脑袋里错了吗?
他说“那么多PLC没有还不是一样控制”,是没有原点极限还是什么?我理解就是没有原点极限,因为没离开这里。
你说的标杆回帖是引用他处吧,与楼主的问题有关系吗?
联想太多了
既然你现在能正常地直击主题的回帖,为啥前面不直接这样做呢?
请无需再多作解释了。

网友A:
不解释,你都看不懂,可能别人也有不明白
做过定位控制的都知道,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有不同的方案
比如,最简单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就是用开关信号,检测原点,目标点,保护用极限
精度要求高点的,用码盘或编码器,这又牵扯到信号速度,低频可以等同上边要求,用任意输入端
高频就要用到高速端,CP1H可以有4路,点位固定,用那些点,一查资料便知。
楼主问题不明确,如何直击主题?
谁能直击楼主的主题?
哎,引出如此教育,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