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请问大家的直流500V串灯泡电源是怎么做的,是用的变压器吗!,我用倍压整流到了600v好像不能用!

网友A:
带三个220V的灯泡

楼主:
我只有220v的点你们是变压器做的吗!

网友B:
试想整流到500V?那就是220V升压到380V,单相变压器。然后整流,输出并加大电容。把380V的整流电压波形拉直了,1.35乘以380V,带载能力很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接的电源只用作维修上电检测之内的不会带负载应该可以的吧,占时没有变压器,我用的电容倍压整流600v这样会不会出事啊!

网友C:
你先买本简老师的书用心看一遍就知道大概了,没理论基础是不行的,有理论基础,在拿东西实验,学起来快

网友D:
你不能用是去带电机了吗

网友E:
我已经不使用灯泡了。

网友F:
目的是为了得到500V电源吗,该电源用于做什么;倍压整流可能容量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主要想做一个上电保护电源,试机运行带负载有专门的三相380v的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是用变压器升压比较靠谱,倍压电路没用过,你倒是可以自己试试,反正也不麻烦,关键是倍压电路的带载能力更低了。

网友G:
你是电子专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的呢

网友G:
你是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嘉兴

网友H(2023-01-09):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是哪个简老师的书呢,我去买一本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是哪个简老师的书呢,我去买一本
应该是说咸老师,淘宝搜【咸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