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31):
大家好。想问一下大伙  如何用上面的开关、 带磁环的气缸、 和磁性开关 、 二位五通电磁阀。 控制气缸的的往返运动。最好给个控制电路图。先谢谢了

网友A:
你不用plc吗?用继电器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而且他这个电路 还没有用继电器。我想了很久都搞不明白。才来求助

楼主:
传一张他的电路实物图

楼主:
他用了3个带自锁的按钮开关。3个磁性开关。一个二位五通电磁阀。 一个脚踏开关。  有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自动 按下自动按钮。气缸就一直往返运动。一种是手动模式  脚踏一下气缸往返一次。

网友B:
他这个电磁阀是双电控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用了3个带自锁的按钮开关。3个磁性开关。一个二位五通电磁阀。 一个脚踏开关。  有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自动 按下自动按钮。气缸就一直往返运动。一种是手动模式  脚踏一下气缸往返一次。
3个带自锁的按钮开关。手自选择,手动,自动
3个磁性开关,一个在气缸这端,一个在气缸那端,还一个在哪里?起什么作用?
原始位置在这端,还是那端,或任意位置,或是那第3个磁性开关位置?

网友D:
好像不值一个气缸,应该有两个,把气缸及机械部分都照出来吧

网友E:
从图片看电磁阀是双电控的,没有继电器直接用磁性开关控制电磁阀是可以的,不过磁性开关不耐用。

网友F:
先把气管和电线接好。电磁阀上面一进两出,一进接气源,两出分别接到气缸两个接头上。
继电器输出接的电磁阀线圈上面,确认电压不要错了。
然后两个继电器轮流输出看气缸动不动

网友G:
如果只是要一直的往复运动,完全可以用气控去完成,百度文库有现场案例

网友H:
是不是行程短当初设置的就是不用自锁的呢,按一下开关就复位或者到位了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网友I:
楼主都有实物了,何不来个测绘呢?
电气和气动分别画出来。

楼主:
大家好。有两天没上网。今天才有空看看。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原理了。这个二位五通的电磁阀有自保持功能的。我发一个资料大家看看

楼主:
二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保持位置:二位五通电磁阀有两个位置状态(状态“1”和“2”)。双电控二位五通电磁阀是通过控制两个线圈的得电或失电来实现对二位五通电磁阀状态的控制。同两个线圈的得/失电情况相对应的二位五通电磁阀的状态:
1. 当线圈A得电,线圈B失电时二位五通电磁阀处于一种状态(状态“1”)
2. 当线圈A失电,线圈B得电时二位五通电磁阀处于另一种状态(状态“2”)
3. 当线圈A和线圈B同时失电时二位五通电磁阀保持线圈双双失电前的状态(状态“1”或“2”)
4. 第四种情况——线圈A和线圈B同时得电。这种情况不允许存在,在控制电路中采用两线圈互锁的方法来实现这种限制。
当它在一个线圈得电后处于某一种状态,即使这个线圈失电了(双失电状态),它依然留在这个状态下。直到另一个线圈得电后它才返回到另一个状态。可见这种双电控的二位五通电磁阀是不会自行复位的。
使用场合,一般是触发信号为短暂的信号。实例:一个气缸在电磁阀控制下正在顶出,当气缸行程到某个位置顶到了一个行程开关,行程开关使电磁阀的一个线圈得电而返到另一个状态,于是使气缸开始返回,气缸脱离了行程开关!此时就需要二位五通电磁阀的保持功能,使气缸继续返回。
如果选用的是单控二位五通电磁阀,当气缸脱离了行程开关,单控二位五通电磁阀失电立即回复到原先状态,气缸又进入顶出过程,而不能返回。

楼主:
当然使用继电器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使用最简单元件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