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功能的使用方法不甚清楚

楼主(2018-11-01):
屏报警解除、屏故障复位和报警解除在程序 中的用法烦请各位指点 一下。

楼主:
特别是屏故障复位 ,怎么用?

网友A:
置位优先不是可以做这个吗

网友B:
屏故障复位应该是出现故障报警时,要先在屏上进行故障复位,如果实际故障依然存在,就复位不了,后面的报警解除操作也就操作无效,只是猜测,要联系前后逻辑关系才能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