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4KW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8-11-01):
一台4KW普传变频器,检查发现主回路4个电解电容全鼓了,R501电阻也烧坏。将其一一拆下,用维修电源直接供电给变频器。发现显示正常,于是买了4 个同型号的电解电容换上。同时换上2个均压电阻。上电显示LU!欠压!检查开关电源,发现换上的R501热的较快!立刻断电。检查发现D501二极管击穿!由此可见:是D501先击穿的,造成R501过流。更换R501和D501之后,变频器正常工作。

网友A:
我感觉C501 应该有问题了,故障的原因应该是C501 出问题了,才导致D501击穿,R501发热。罪魁祸首应该是C501,赶紧换掉吧。不但电阻发热,开关管也会发热的,时间长了,会炸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2 小时,已经交活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要瞎扯

网友A:
没有瞎扯的意思,只是一种感觉,觉得连电容一起换掉比较好,也不费什么事,防患于未然嘛。再说电容也是易坏元件。即使不坏,换掉也没有坏处,不差那一哆嗦。

网友C:
我也觉得c501有可能问题

网友D:
用维修电源直接供电给变频器。发现显示正常 这个是接多少伏呢,谢谢

网友E:
上电发现异常即行断电,发现得快。处理得也快,事先有所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380V的整流电源,200W。和变频器母线是一样的,只是功率小。380VX1.414=537.32.可以直接接在变频器输入R.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