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造成台达伺服运用产生异常噪音的原因有:

1、当台达伺服的定子与转子相擦时,会产生刺耳的“嚓嚓”碰擦声,这多是轴承有故障引起的。应检查轴承,损坏者更新。如果轴承未坏,而发现轴承走内圈或外圈,可镶套或更换轴承与端盖。

2、台达伺服缺相运行,吼声特别大。可断电再合闸,看是否能再正常起动,如果不能起动,则可能有一相熔丝断路。开关及接触器触头一相未接通也会发生缺相运行。

3、轴承严重缺油时,从轴承室能听到“咝咝”声。应清洗轴承,加新油。

4、风叶碰壳或有杂物,发出撞击声。应校正风叶,清除风叶周围的杂物。

5、笼型转子导条断裂或绕线转子绕组接头断开时,有时高时低的“嗡嗡”声,转速也变慢,电流增大,应检查处理。另外有些台达伺服转子和定子的长度配合不好,如定子长度比转子长度长得太多,或端盖轴承孔磨损过大,转子产生轴向窜动,也会产生“嗡嗡”的声音。

6、定子绕组首末端接线错误,有低沉的吼声,转速也下降,应检查叫正。

网友A(2019-01-17):
调整增益可以降低嗡嗡响.

网友B:
是的  要调整一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