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1200的PID在修改P参数时,控制输出波动立马变化(比如输出在40%,修改P参数后,输出立马变成60%,以前修改后起码是慢慢增加或者减小),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以前用200和200smart时需改PID只是输出变化快慢了,但也不会输出立马改变啊
有遇到过的么,难道是我那点没设置好

网友A:
这个波动大,增大比例带试试呢?
被阀位影响了?

附:PID经验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在网上流传的不太清楚。

  现在再看另一首口诀:

  参数整定寻最佳,从大到小顺次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弯,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调节过程高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PID值的问题,是在调节PID参数的时候,输出会突变
现在轻易都不敢去懂PID

楼主:
不知道大伙现在在用着怎么样,反正我觉得1200的PID不如300好用,可能是习惯了。

网友B:
输出响应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感觉就是直接修改输出了,然后才慢慢调节。不知道我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觉就是直接修改输出了,然后才慢慢调节。不知道我哪里设置问题
有人说,这种情况下可能程序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应该是我某个设置出问题了,上次PID的一个量程使用默认的,给定大于100就不调节了,我调节I参数时没事

网友C:
pid 的输出不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做出修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觉得不对啊,就不知道那点出问题了

网友D(2019-01-17):
如果你说的是自动状态下出现的情况,则说明该PID控制器类型属于是标准PID,比例作用于PV-SV。在自动状态下,如果你修改P,阀门就是会突变。如果你想修改P,阀门不突变,你有3个办法来处理:1.将PID模块置手动,调整比例完事后再投自动;2.比例慢慢改,改一次等会儿,等到PID控制器达到新的平衡后再改。3.修改PID控制器的类型,用I-PD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如果不是,那就是其他因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标准PID
谢谢,这个有空试试
觉得还是300的PID好用

网友E:
1200和300的PID基本是一个控制逻辑。300怎么用,1200也基本一样。可能你的值改动的比较大。西门子PLC的PID值尽量是小数点后一位甚至是后第二位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特意测试过了,300的修改P参数就没那么大的波动,但1200波动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