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该机的操作屏显示乱报警,没有规律,故我换了主板试试,故障依旧,看起来是故障在驱动板上,这样故障查起来也不容易,所以,上厂家购买电源驱动板成品。由于IGBT非常难焊下,(因为许多焊盘都是大面积的同皮,烙铁很难将其溶化!IGBT的焊盘孔设计的太小,用空心针难以切入,当你切入空心针时,会使焊锡反而凝固!由于是陈年的焊点,就算是放新锡也不易熔化!只好保IGBT了:用角麿机切割IGBT的四周,切下来之后,再仔细的磨引角处,再把每段引角的电路板分段切开。最后用电烙铁熔化焊锡,一点一点的焊下残电路板。这样,IGBT完好的取下来了。换上在新的驱动板上。上图:

还好,故障判断没有失误,把IGBT换在新驱动板后,变频器工作正常!

网友A:
楼主需要大功率的烙铁

楼主:
我用150W的都没焊开,它的R S T U V W 的铜片面积太大了。过孔太小。时间长了怕损坏IGBT.所以我决定保IGBT了。

网友B(2019-06-13):
这是汇川18.5变频器炸了IGBT模块,送电正常,只要有启动命令就这样坏了,知道驱动部分有问题,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图里测量了电压,2.6V那里没换A325J时电压是-19.2V,换了新的A325J后成了2.6v,请哪位师傅提供一下驱动电路的正确标准!深谢!

网友C(2022-12-31):
电源驱动板成品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