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怎么使用A280.03使步进电机走完两圈后停止

网友A:
说实话,我看到这样一个标题,我会觉得已知条件太少,无法求解

网友B:
骑马说出PLC型号吧

网友C:
A280.03为1表示脉冲输出结束标志位————当脉冲量发完后才会置ON

请问你怎么用A280.03来使步进电机走完两圈后停止?
解决:
这个你完全可以查你步进电机参数步距还有细分:
步距一般都是0.9或1.8,细分的话根据你自己的设定
计算公式:电机转一圈脉冲数=(360/步距)*细分
得到一圈脉冲数,两圈脉冲数就是*2
到这一步你应该知道咋做了吧

网友D:
距离不是你设定的?

网友B:
你的控制思想是什么
脉冲量?计算好数值就是了
匀速运转?加入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