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无论是自动获取IP地址方式还是填写与PLC相同网段IP都查找不到PLC,刚买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另外,通信窗口右侧的区域全变灰色了,这啥情况啊?新来乍到,冒昧之处还请包涵。

网友A:
输过IP地址了,直接点 搜索CPU 呢?

网友B:
1、你这主操作页面风格是这样的吧,WinXP的赶脚。

2、这个通讯对话框加了网络通信的功能,现在是 网络接口通信的设置 而不是 串口的设置。

3、你的截图中 查找CPU 试试,找到CPU目录下的PLC的IP地址,然后右侧进行 设置 调整IP地址,最后查看闪烁指示灯。

4、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得对通讯和系统快进行设置再下载程序哈

5、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C:
          自己电脑上的网卡IP地址是多少?假设你的编程PC IP地址为 192.168.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好了,在楼主所示界面上:

           第一步 : 点击那个”查找CPU按钮“ 会显示找到CPU,并且会显示PLC的IP地址
                      但显示的地址不一定和你编程PC在一个网段,如:192.168.2.1

           第二步 : 点击那个“编辑CPU”按钮 ,这时,右边的窗口呈可以修改状态。

           第三步 : 在IP地址对话框填入和你电脑同一网段的地址 :192.168.0.2(对应上面举例的地址)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四步 : 点击“确定”按钮,同时你会看到,左边的CPU的IP地址立刻改变为你填写的IP地址。

           第五步 : 想验证自己的编程PC是否可以和PLC通讯,可以点击“闪烁指示灯”按钮。这是你你会看到
                      PLC的指示灯走马灯似的闪烁。

           第六步 : 下载 。。。。打完收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主操作页面风格是这样的吧,WinXP的赶脚。

2、这个通讯对话框加了网络通信的功能,现在是 网络接口通信的设置 而不是 串口的设置。

3、你的截图中 查找CPU 试试,找到CPU目录下的PLC的IP地址,然后右侧进行 设置 调整IP地址,最后查看闪烁指示灯。

4、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得对通讯和系统快进行设置再下载程序哈

5、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右侧区域现在一直都是灰色,好久都没亮起来过。

网友C:
。。。。。 破案线索 : 据楼主说用的是 V2.2版本的编程软件 。

                   如果楼主的CPU是V2.3固件版本的CPU 。。。 呵呵。

       所以,友情提醒 :楼主最好安装最新版的编程软件 V2.3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电脑上的网卡IP地址是多少?假设你的编程PC IP地址为 192.168.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好了,在楼主所示界面上:

           第一步 : 点击那个”查找CPU按钮“ 会显示找到CPU,并且会显示PLC的IP地址
                      但显示的地址不一定和你编程PC在一个网段,如:192.168.2.1

           第二步 : 点击那个“编辑CPU”按钮 ,这时,右边的窗口呈可以修改状态。

           第三步 : 在IP地址对话框填入和你电脑同一网段的地址 :192.168.0.2(对应上面举例的地址)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四步 : 点击“确定”按钮

           第五步 : 想验证自己的编程PC是否可以和PLC通讯,可以点击“闪烁指示灯”按钮。这是你你会看到
                      PLC的指示灯走马灯似的闪烁。

           第六步 : 下载 。。。。打完收工 !
先谢过,我这个软件是这样个情况:从您所述的第二步开始就行不通了,填写网段和plc一致的话,可以找到plc并连接上,但右侧的编辑区依旧未激活。如果是网段不一致的话,啥也查找不到。

楼主:
晚上试试把软件装到Win7虚拟机上,看看是不是win10系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破案线索 : 据楼主说用的是 V2.2版本的编程软件 。

                   如果楼主的CPU是V2.3固件版本的CPU 。。。 呵呵。

       所以,友情提醒 :楼主最好安装最新版的编程软件 V2.3 。
没有,CPU和软件都是2.2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 我的软件是装在 Win10 专业版上的 V2.3版 。不闹妖。

网友C:
。。。。。 我好奇的问一下 :你怎么确定你的CPU固件版本是V2.2的 ?

        据我这边的情况,除非特意的说明订货要 V2.2版本的,要不随便发来的货就是V2.3版本的。

楼主:
上面贴有我PLC的版本,PLC是去年7月参加培训时学校给买的。更新了2.3软件后,通信栏右侧也亮了,貌似一系列的问题都源自这个带着MW字头的的2.2版本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和楼上,现在电脑设为自动获取IP地址可以连上PLC了,尽管在“找到的PLC”列表那不显示,但下方状态栏提示已连接。

楼主:
安装这个2.3软件也是颇费周折,一直启动报错,重装了好几遍,注册表也被我翻了个底朝天才算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