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真心请教:西门子300编程软件中,怎样看到触摸屏点用“M”哪几个点?另外,那么多M触点(内部存储器),在哪里查它源头和驱动条件呢?

网友A:
记得是有变量区设置的,一般变量符号都会有提示,最直接方法是打开触摸屏程序,点击对应图标,即可查看对应S7变量。楼主这么问下去何时是个头啊,建议找本相关书籍学习一下为好。

网友B:
楼主这么问下去何时是个头啊,建议找本相关书籍学习一下为好。

这句话很对,如果只是一知半解,那么问题就会很多,系统的学习下,多看书,就会懂,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网友C:
只能一遍一遍的看程序,与输入点相对应的m剔除,剩下的大多是了。

网友D:
直接准确的还是要有触摸屏的源程序,软件打开后通过属性来查看确定。。。

网友E:
看错了,没看到触措屏。
这个要从触摸屏里看吧。

网友E:
是不是这个。

网友F:
触摸屏一般都有变量表的啊,从变量表里看

楼主:
怎样看变量表?如何区分呢?真心请教,如果书上能学到,我也不会麻烦的请教下去了

网友G:
最基础也是最简单的方法:看PLC全部变量那里,除了自己新建的DB变量,其余所有I、Q、M都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