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一台55KW的普传变频器,故障是OC-C,电流检测故障。分别拔掉霍耳试机,发现其中一个霍耳插上时,报OC-C,而另一个没事。换掉其中一个霍耳,变频器恢复正常。
另一台是37KW的,输出电压不平衡。经示波器检查,发现丢了一路波形,换上一个A316J驱动光耦,变频器恢复正常。

网友A:
楼主真是干净利落 手到擒来啊 学习了

网友B:
楼主第二台怎么想到用示波器检测呢?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三下五除二,快人快语,牛。牛,

网友D:
楼主怎么用示波器检测的,解决的故障解决方法可以上图吗

楼主:
输出不平衡,肯定与驱动电路有关或IGBT有关,首先用静态电阻测量法检测IGBT的静态电阻,没发现问题。再用万用表10K档检测IGBT的六路输入的结电容,也正常!接下来就要用示波器检查六路信号是否正常了。注意:要在IGBT的直流输入测断开母线供电!或串2个220V25W灯泡.使IGBT工作在安全电压范围之内,以免测波形时炸机!如果拿下主板和驱动板的话,要在驱动板上的六路信号端子做跳冒才能起动变频器。具体得看品牌。见下图。我做的驱动跳冒,在离开IGBT时运行不保护,去测3、4  和7、8的波形。
图的下角是自制的跳冒。检测时发现丢了一路波形,就查那一路的A316J。更换成功!
我是把主板和驱动板及主板提出来上电检测的。加上3 个跳冒。(六路)

楼主:
第一张图的左下角是制作跳帽的电路图
第二张图是测试波形的情形
第三张图是跳帽放大图,用于测试波形,不过,我这主要是普传的,熟知电路的话可以参考,目的是能测量波形,又不使变频器保护,见图1 的电路。
这是测50HZ的波形
这是测2HZ时的波形。只要六路一致就可以认为没有故障。波形不一致就要查那一路的波形。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有题有真相。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典教程。

网友E:
楼主的第一个案例只适合上电检测与变频器空载检测,当然带载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做一项工作,就是先空载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必须是三相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变频器停止后才能做带载实验。变频器过流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上电过流。二空载过流。三带载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