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在三菱PLC控制步进或伺服时,都有个关以基底速度的调试数据寄存器可以设置初始时的基底速度
而在信捷PLC中类似的关以基底速度的相关说明很少,一般控制步进系统都有基底速度的,那信捷PLC中的基底速度是怎么定义或是哪些特殊的寄存器,有关信捷的基底速度是怎么设置的有哪位同行知道的分享下

网友A:
没玩过步进电机,所以很好奇,基底速度?是不是类似于最小转速呢?如果是,根据需要自己设置一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