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1):
今天装一台变频供气柜,有远程与本地转换控制,控制启停信号。变频器内置PID控制,用压力变送器采样。本地与远程转换,采用三档旋钮,中间是空挡即停止档。380V电源控制。试机过程中,一打到停止档,变频器就报CPF1面板通信故障,实验多次如此,真无奈,也不找到哪里不对付。考虑是不是干扰,改三档旋钮控制电源为24V【变频器本身自带】【远程是一个有源24V信号,需用一个24V中间继电器转换】再次实验变频器,不管是本地或远程控制,停机都不报故障【多次试验】。你说怪不怪。此次接触器开始的时候线圈供电是380的,改造以后线圈还是380V只不过改为利用变频器多功能节点【M1 M2常开 变频器启动闭合】来控制其吸合,原来是直接用旋钮控制。看来变频器控制电路设计或配线还是有学问和道道的。接触器控制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原控制利用其一辅助触点【常开控制变频器启停】,改造后,本地用旋钮,远程用旋钮+中间继电器常开【一触点】。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画一张草图看看,还后和改善前的。我也借鉴一下。

网友B:
看起来还像是作为干扰处理的,可能是杂散信号或感应信号的原因。

网友C:
麻烦画个图,谢谢、挺不错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