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8-11-01):
台达DVP-ES32的PLC 24V和 24G是相通

网友A:
+24V和24G:你可以将它们看做一个直流24V电源的+端和-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电源内阻存在(使用万用表通断档位测量它们,可能想通)
S/S和24G:这两个是相通的。

网友B:
若如1楼所说,或可观察测得的电阻值是多少,换表笔后测得的值如何。

网友C:
呵呵;这是外供的DC24V接线端子;你只需要用万用表测电压是不是DC24V左右,电压正常就行,不用管电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