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2):
运转时候总是跳OC3,要怎么设置?

网友A:
请将问题描述详细?台达变频器说明书?具体哪个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台达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及判断
  (1) OC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减、恒速时过电流。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电机电缆过长、电缆选型临界造成的输出漏电流过大或输出电缆接头松动和电缆受损造成的负载电流升高时产生的电弧效应。
  小容量(7.5G11以下)变频器的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也会造成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损坏,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若出现“1、OC2”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C:
不行官网啊,一般都能下载到的。

网友D:
http://www.delta-china.com.cn/services/DownloadCenter2.aspx?secID=8&pid=2&tid=0&CID=06&itemID=060101&typeID=1&downloadID=,&title=--%20%E8%AB%8B%E9%81%B8%E6%93%87%20--&dataType=1;7;2;8;4;10;&check=1&hl=zh-CN

官网应有尽有。

网友A:
移贴:

xuzhaokun:看下运行时运行电流是多少。
mjinbao:可到台达(中达电通)网站看看有不有对应型号的说明书。
ZCMY:哪个系列的?先电机空载试一下;
552300441:官网自己下,什么型号的都有

网友A:
锁帖。

本帖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2楼,4楼的回复可以看看。
如果提问详细,回复尽力,应当早就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