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2):
台达变频器引起机械噪音巨大,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A:
首先得看看是否是变频器还是电机或机械设备的问题,看看是机械噪声还是电磁噪声。一般引起噪声的原因有这么几方面:一.变频器缺相。二.载波频率高。三.共振。四.地基不牢 不稳  螺丝未上紧。五.轴承损坏。六.转子断条。安装不在一条直线上,即不同心。七。机械设备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测量不缺相,另外,更换别的变频器正常运行

楼主:
原来正常,怎么突然出现可能载波频率高,这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共振

网友A:
输出电压是否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正常,怎么突然出现可能载波频率高,这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啊
先软后硬,先恢复出厂参数,然后再重新按照以前的备份,设置运行参数,不得就是硬件故障或者硬件老化不稳定,送修。

网友C:
你可以试着录个视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D:
为什么是载波高,不是载波低?载波低,电机噪音大。载波高,噪音小。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是那个系列的,做一下优化。

网友A:
我是说调整载波频率可以对减少共振有一定帮助,你可以观察在什么频率段郑东的厉害,可采取调药频率避开,看一下UF曲线是什么类型,不知是什么类型的负载。

网友F:
现在的山寨台达变频器很多,原装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G:
B系列运行在矢量模式容易出现电机震荡。

网友H:
在不同的频率下试,看是全部都噪音大,还是在几个频率点噪音大;

网友A:
得搞明白是电磁噪声还是机械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