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H的时钟功能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8-11-02):
大家看下图,我把松下的PLC时钟设定成当前时间,但它好像没有运行,秒没有动
当前是run状态的,也没有报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您添加了主存储器插卡AFPX-MRTC和安装备份电池AFPX-BATT了吗?

网友B:
与FP-X一样,主机是没带时钟功能的;
必须加装下面这个扩展卡才可以,另外配上电池,否则停电后时钟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添加了主存储器插卡AFPX-MRTC和安装备份电池AFPX-BATT了吗?
有装电池,没有卡

网友C:
实时时钟你必须装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FP-X一样,主机是没带时钟功能的;
必须加装下面这个扩展卡才可以,另外配上电池,否则停电后时钟就没了;
原来还要加模块,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FP-X一样,主机是没带时钟功能的;
必须加装下面这个扩展卡才可以,另外配上电池,否则停电后时钟就没了;
原来还要加模块,谢谢了
其实时钟这一块,松下感觉有点抠了,刚开始我也是以为有的,结果还要去买模块,万一扩展位置不够,那就尴尬了!

网友E:
建意用屏的时间整到PLC上 这样靠谱 成本低

网友B:
MRTC除了时钟功能外,还有存储器,可以把程序存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