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MINI变频器,光烧IN4747,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02):
易驱MINI变频器,上电不显示,发现开关电源处IN4747坏,换后上电亮了一下,又不显示了,IN4747又烧了

网友A:
边上电容换了没有,输出稳压环节

楼主:
不该电容的事吧!

楼主:
上电不显示,发现IN4747短路,换新的后测量不在短路,但一上电,面板亮一下之后又不显示了,在一测IN4747又坏了

网友B:
可能是超过电流了,应该还有元件有问题,换一个电流大的再串联电流表检测看看吧。

网友C:
与4747连接和有关联的元器件,看看有损坏的吗?尤其是电容,将与之连接的电容换新试试。

网友D:
电压对吗,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了,看看稳压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了,看看稳压部分
对!电压反馈失控了

网友G:
你以为换了零件就好啦吗,你错了!

网友H:
维修不是看那个损坏就只更换那个元件,损坏一般都是要从原理图或者硬件线路分析,把真正损坏的东西全部查出来才行

网友I:
从图中标志看是个稳压管,电压过高烧坏了,应该查电压过高的原因

网友J:
检查反馈回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