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2):
最近手头有台注塑机伺服驱动器,品牌是蒙德。该机因模块故障损坏,修复以后,想带一台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运行,不知该怎么操作,因为此类机型是带编码器反馈的闭环运行,想把编码器反馈屏蔽掉,又苦于没有资料,咨询蒙德厂家,也不愿意讲,改机型的说明书只有一些正常使用的参数,而系统参数确查不到。
请问哪位师傅能帮忙分析解决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真的不好办,本来变频器的应用,就依赖于参数设置,而参数和功能有依赖于随机发布的技术文件介绍。都没有,咋办?什么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客观的讲,这个情况心里也还是有心里准备的。
不过心里却是不甘心啊!这两天也还在坚持不懈的到处收寻资料,好在结果还是喜人的,终于找到关于这个产品的资料了。也印证了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A:
嗯,说的很好,只要想做,就一定会找到办法,关键是有没有认真的态度。

网友B:
伺服油泵的电机不是普通三相鼠笼电机,那个东东是直流无刷电机或者是永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