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2):
三相电源的相序保护继电器电路图纸符号怎么画?

网友A:
你用什么制图软件,如果EPLAN,直接找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一下国际电工符号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制图软件,如果EPLAN,直接找就可以了
像正泰电气的XJ3-D相序保护继电器,要接入电源A相,B相,C相三条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制图软件,如果EPLAN,直接找就可以了
像正泰电气的XJ3-D相序保护继电器,要接入电源A相,B相,C相三条线~~~~~~
这个简单啊,你用那个制图软件,cad吗

楼主:
这种相序保护继电器的符号标准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图册里没见过有相序继电器,手头有交流电梯图纸的话找找看,很多电梯有相序保护,图纸也比较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图册里没见过有相序继电器,手头有交流电梯图纸的话找找看,很多电梯有相序保护,图纸也比较规范。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