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S7程序下载不到PLCSIM里

楼主(2018-11-02):
程序用的是pcs7 V8.1,PLCSIM为pcs7安装时自带的,在练习时下载AS到PLCSIM时报错,通讯设置改了几回都不行,情况如图所示,请帮忙指导怎么设置才能将程序下载到PLCSIM?谢谢。附图。

本论坛有关PLCSIM的帖子我看了一些,还是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用的是pcs7 V8.1,PLCSIM为pcs7安装时自带的,在练习时下载AS到PLCSIM时报错,通讯设置改了几回都不行,情况如图所示,请帮忙指导怎么设置才能将程序下载到PLCSIM?谢谢。附图。

本论坛有关PLCSIM的帖子我看了一些,还是搞不清楚。

检查你的硬件组态是否设置正确,请根据硬件组态设定的通讯端口设定你的PLCSIM的连接端口。

楼主:
感谢指导,问题确如蓝线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