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3):
大家好,刚刚接触三菱的系统,想咨询以下,三菱伺服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现在需要获取三菱伺服的当前位置,由于只有三根轴,用通讯显然不太经济,请问,三菱FX5U的高速输入能否读取三菱JE伺服的高速脉冲输出来获取当前位置。
如果采用通讯,哪种方案性价比最高,也就是最便宜。PLC选用的是FX5U

网友A:
只是通电时读取,还是断电后再读取位置?

如果是脉冲控制,要连JE-A,这个驱动器加不了电池。做不了绝对位置系统。断电后位置会丢失。
5U网口支持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链接MR-JE-C,这个可以做绝对定位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要知道伺服走到哪了,不是做绝对控制系统。工作定位距离100毫米,需要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当前位置。而且在不同的位置,气缸还有动作

网友A:
FX5U有对应内部寄存器,存储当前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只是开环的,我需要确切知道实际位置,也就是编码器的位置

网友A:
FX5U自带的高速输入可以接收高速脉冲,但是伺服驱动器上发出的脉冲是差动的,PLC主机是接收集电极的,不能直接链接。

网友B:
“5U网口支持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链接MR-JE-C,这个可以做绝对定位系统。”
下次就选它测试了,目前是Q系列光纤定位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光纤控制 和施耐德的CANopen 控制 比,成本哪个更高,总感觉光纤的太贵了

网友A:
光纤是要贵些,因为还要专用的运动模块,这个也是成本
用FX5U通过网口链接MR-JE-C伺服,那就不需要模块,这个成本要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的光纤控制 和施耐德的CANopen 控制 比,成本哪个更高,总感觉光纤的太贵了
用光纤是设备高度集成,加热众多、电磁泵、伺服一大堆,用普通网线之类实在应付不了干扰:关键是造价许可,而且CPU最低都是Q13UDV双CPU并列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个伺服左右,不需要同步控制,就是一些简单的定位,三菱有什么合适的解决方案不?以前用施耐德的CANopen总线,样本上介绍可以带64个伺服,三菱有没有类似的总线解决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个伺服左右,不需要同步控制,就是一些简单的定位,三菱有什么合适的解决方案不?以前用施耐德的CANopen总线,样本上介绍可以带64个伺服,三菱有没有类似的总线解决方案。
这个你坚持用三菱只有用Q,还有就是FX系列组网(FX5U的话3台组网,FX3GA和FX3U需要4台组网,反正FX系列不提倡加定位模块——太贵);
你这个建议用信捷XCM-60MT,一台解决了(信捷有一台控制10轴机型,而且信捷稳定性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是发脉冲的吧,十个伺服还发脉冲,实在受不了

网友C:
按照你的问题不是做绝对值系统,那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就是plc发脉冲控制伺服,你所谓的读取伺服的位置(差分信号,要加高速计数模块)也不过是plc和伺服做到闭环控制,这个能排查的问题也只是脉冲线有干扰,丢失脉冲的情况。(我理解你的意思是想保证机械精度)更好点的全闭环控制是在机械端增加检测装置(光栅尺或者旋转编码器)来读取机械的位置直接反馈到5U本体的高速计数,然后和位置做对比,从而保证机械位置。(推荐方案1、5U加JE-C,这样plc和伺服本身就是全闭环了,再加个机械检测就可以了,问题是你要写程序比较位置相对麻烦)(推荐方案2、5U加J4-GF,J4的伺服本身就支持全闭环,只是编码器有要求)。如果你10轴的伺服方案,性价比高的总线方案是L-plc加LD77MS16加JE-B(伺服基本可以满足你大部分的运动控制),最经济的总线方案是L带网口的plc加JE-C的伺服(只能定位,速度,转矩控制)(至于三菱PLC组网的脉冲控制方式,或者其他品牌一个plc发脉冲控制10个伺服的方案,已经淘汰了。先说成本,plc加伺服的价格是低的,那人工焊线,错误排查,稳定性,售后的成本是你看不见的;再说技术,你可能在公司调试设备之前要先排查接线,参数2天,好不容易家里调试好了,设备到客户那里,有强干扰源,位置走不准了,后悔都来不及)。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我qq2794333140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