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伺服使用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协议时的地址对应问题

楼主(2018-11-03):
话说,三菱的手册编写真是烧脑,莫名其妙
这个 n 是什么意思呢?站编号 就是伺服的IP地址吗?比如 伺服的IP 是192.168.0.1 ,是不是n 的值就是1?软元件地址是不是RY(n + 1)F,也就是RY4F.如果伺服的IP地址是192.168.0.5,那么n 就是5,软原件的地址就是RY(5 + 3)F,也就是RY8F。
真是受不了小日本,搞的这么费劲,直接做成PLCopen 标准功能块不就完了吗?本来很多人用三菱,就是看重它直观易懂,便于入门,符合东方人思维,这么玩,还怎么跟西门子,施耐德竞争

网友A:
站号,是第几个伺服,可以通过驱动器上SW1、SW2开关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跟IP 地址没关系?

网友A:
这个站号设定,也和IP地址有关系,这个拨码是结合伺服参数,组合设定每个伺服驱动器的IP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表,越看越糊涂,我的理解,IP地址可以用参数设定,也可以用拨码开关设定。如果拨码都是00 ,那么IP地址就是参数PN14 设定的。如果两个拨码不是00,那么IP地址就是拨码确定。是这样理解吗?
三菱的手册编写人员真的可以下岗了,前言不搭后语,毫无体系,而且重要的地方总是含糊不清,一笔带过!!

网友A:
IP地址有四组数据,前3组由PN11到PN13决定,最后一组由拨码或是参数决定
如果拨码为00,那由PN14决定
如果拨码不是00,由拨码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绕回来了,所以软元件表里 所说的那个n,就是IP地址的最后一位

网友B:
这里面的N其实没有多大含义的,和ip地址肯定没有关系(设置或者sw1,2的拨码),非要说和站号有关系的话,就是1号站N为0,2号站N为4,3号站N为8.。。。其实这里面的N只是形象的告诉你一个站占用64个点(RX,RY),也就是4组16进制的点。

具体案例或者使用问题可以与我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地址怎么对应,Wwn100,如果是3号站,是不是从W300开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菱的奇葩东西就是这样,简单的复杂化,复杂的简单化,往往一个问题要查找4-5本资料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