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3):
各位大神,我能否直接如图直接连接?

网友A:
....不用你可以不接,这个是给你的信号,你不用它就不接它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输出信号,用来接负载的。

网友C:
你想说是不在继电器上并联二极管吧?
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左侧是输入。

网友D:
给一个转矩,在给一个速度限制值即可。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没错啊,左边是我们给伺服的信号,输入,右边是输出,伺服给我们的信号

网友A:
他的意思应该是不要那几个信号输出吧,问我们要不要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