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步进电机?

楼主(2018-11-03):
6根线,应该是步进电机,这个是几项的?开始以为是两相6线的,结果量着是三组,这玩意咋接线,属于几项的?

楼主:
查到了,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

网友A:
二相的一般是4线;

网友B:
一看漆包线工艺就知道是二次重绕过了,这玩意被扣掉铭牌了么?

网友C:
手绕的没有那么规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看漆包线工艺就知道是二次重绕过了,这玩意被扣掉铭牌了么?
老司机,经验丰富。我仅仅知道有这个工艺,没见过。

网友E:
三相的?很少见这种,不太清楚

网友F:
看绕组不像是机器生产的。

网友G:
这个有点厉害了,是自己做的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看漆包线工艺就知道是二次重绕过了,这玩意被扣掉铭牌了么?
确定?国内的步进电机我拆过很多个,都这样。再者步进电机的维修价值不大,拆开后转子上的磁铁会吸脏东西,清理可费劲了。可以确定这电机没重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