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3):
求助!哪位师傅有欧姆龙C200H-(CPU2)硬件手册和编程手册?谢谢

网友A:
呵呵;太老了,以前也是英文版的;ME431只是上面用的程序存贮器;

楼主:
楼上的朋友·对的·太老了·英文版的也行·ME431是的·目前连上不PC·我用的CXONE一V4·31·怎么通迅上PC·要把程序上传至PC·

网友A:
另一贴已经告诉你方法;

———————————————————
移帖:
连接C200H-PRO27手持编程器;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hQ5ZI789IHCRc7pV84uIw
提取码:vn4b
C200H操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asKQ7xsZItOg0PJ-JqHPg
提取码:ibsg
安装

网友C:
移帖:

蜀中之首:C20-LK201-模块好像不行,记得是120

网友C:
移帖:

————————————————————————
lihua198199:欧姆龙C200H-ME431(CPU2)串口通迅如何设置才能连上电脑?

ZCMY :

ME431仅是存贮器,C200H-CPU02这个才是主机,这款是不支持电脑直接编程的,可以使用C200H-PRO27-E手持编程器操作;
非要用电脑的话,找C20-LK201-模块,这个是插在CPU上的;
或C200H-LK201,这是插在CPU左侧底板上的;电脑可以通过XW2Z-200P-V电缆连接上面的LK201;

网友D:
模块也不好找了。

网友E:
ME431存贮器和MR431存贮器,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