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掉了,应该用什么软件从旁边的机器拷贝一个?

楼主(2018-11-03):
我这PLC程序掉了。我想从旁边的机器拷贝一个。。应该用什么软件拷,简单明白的那种。。大神告诉下

网友A:
三菱gx works2等软件,还需要编程电缆。没加密的话比较容易了

网友B:
组成一个局域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gx works2等软件,还需要编程电缆。没加密的话比较容易了
这个说的非常对,你在电脑装个线缆的驱动,再适配下就可以了。官网应该有软件下载的.
设备程序,备份很重要。

网友D:
你的PLC有输出,程序肯定没有丢失,自己仔细看看外围吧

网友E:
三菱官网下载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6
GX Developer
然后自己买数据线就可以了!
gx works2也可以但是软件太大。

网友F:
先确认二台是完全相同的厂家的同一种设备;
是的话端子拆下到另一台上开机看动作对不对;
另外就是同一家的,厂家一般不会那么容易让你读出程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PLC程序掉了。我想从旁边的机器拷贝一个。。应该用什么软件拷,简单明白的那种。。大神告诉下
程序肯定加密的,确定程序原因,自己不会,还是直接找厂家的人方便,耽误生产更不划算……还是仔细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PLC程序掉了。我想从旁边的机器拷贝一个。。应该用什么软件拷,简单明白的那种。。大神告诉下
程序肯定加密的,确定程序原因,自己不会,还是直接找厂家的人方便,耽误生产更不划算……还是仔细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为啥那么肯定加密了,我做的从来不加密。

网友I:
如果没有密码,用编程软件可以拷贝,这个要求对电脑熟悉
另外FX3U可以选择FX3U-FLROM-64L存储卡,这个卡可以用来放到PLC上读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PLC程序掉了。我想从旁边的机器拷贝一个。。应该用什么软件拷,简单明白的那种。。大神告诉下

程序肯定加密的,确定程序原因,自己不会,还是直接找厂家的人方便,耽误生产更不划算……还是仔细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为啥那么肯定加密了,我做的从来不加密。
你的心肠比较好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必须加密,设定时间限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PLC程序掉了。我想从旁边的机器拷贝一个。。应该用什么软件拷,简单明白的那种。。大神告诉下

程序肯定加密的,确定程序原因,自己不会,还是直接找厂家的人方便,耽误生产更不划算……还是仔细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为啥那么肯定加密了,我做的从来不加密。
不加密的很少见,连单片机他们都会把芯片型号磨掉……

网友J:
开始的时候恐怕不加密,吃过两次亏,尾款要不过来,恐怕就要想办法了。。。

网友K:
这个应该是work 2

网友L:
建议联系厂家来弄了,加不加密不好说。
不过我近些年做的机器从来不加密,感觉PLC程序就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网友M:
照片没拍全。好像输入灯全不亮?是不是外部电源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建议联系厂家来弄了,加不加密不好说。
不过我近些年做的机器从来不加密,感觉PLC程序就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版主上境界了,加密的一般都怕没技术含量的小作坊仿制,真正有技术的单位想仿制也不在乎程序了……

网友N:
用什么软件都不知道还是请人搞吧,不要把另外程序也搞没了。

网友O:
先查一下外部线路可能是有故障,或者是触摸屏那里有隐藏了按钮之类的,熟悉一下设备吧,程序一般情况下不会掉

网友P:
自己还是外行,就别弄了,省不了几个钱(对于老板和工厂每天赚的钱而言),还要冒风险,还得张罗设备(笔记本电脑+软件+数据线,外行还要+几本厚厚的技术书籍)。

网友Q:
三菱的软件,
确定是程序吗。感觉程序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