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问题

楼主(2018-11-03):
各位大侠好,我想在威纶触摸屏上做一个本周时间和一个上周时间,应该怎么做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一个读取触摸屏的时间,一个用PLC的万年历试一试

网友B:
具体上周什么时间?

网友C:
意图没描述清楚;

网友D:
上周时间,直接找到上星期的那个变量不就行了??在触摸屏利用当前读取时间的星期那个值进行比较即可:等于就是当前,小于一就是上星期......

网友E:
上周时间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想在威纶触摸屏上做一个本周时间和一个上周时间,应该怎么做啊?求高手指点!
历史的时间数据,只需提取历史上存储下来的数据即可显示;而当前的时间数据,则只需读取时钟信号即可。这样的话,你的历史数据存储包,必须含有记录时间的字节数据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上周什么时间?
本周时间就是显示正在做产品的时间经过时间,上周时间就是已经做完一模产品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图没描述清楚;
本周时间就是显示正在做产品的时间经过时间,上周时间就是已经做完一模产品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G:
知道具体时钟 应用指令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