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电路请教大家

楼主(2018-11-04):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定时电路,12V供电。带动12V继电器。动作几秒。停几秒可调,持续下去。越简单越好。用三五是否可以?急用。

网友A:
可以的,电压如果高了,加个LDO电源

网友B:
买个市售成品也不贵

网友C:
有现成的双路定时开关,ON/OFF时间可以分开设定;电源你选DC的,有些支持DC12V~24V供电的;

网友D:
直接用欧姆龙H3CA时间继电器。电源12V~220V,输出模式7种以上(其中就包含你要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双路定时开关,ON/OFF时间可以分开设定;电源你选DC的,有些支持DC12V~24V供电的;
有型号图片吗看一下

网友E:
下载一份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PDF文档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双路定时开关,ON/OFF时间可以分开设定;电源你选DC的,有些支持DC12V~24V供电的;
有图片吗型号

楼主:
感觉用个冰箱控制器,改一下供电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找DH48S-S的时间继电器,定DC供电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德力西也有,型号为JSS48A-S,定DC12V电源的就行了,几十元一个;

网友F:
买个自动排水控制器就可以了,空压机排水都是那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用个冰箱控制器,改一下供电
冰箱不是控温的么?控制时间用它不对吧,另外TB上大把,比如ZCMY版主说的型号。

网友H:
前段时间我买了个这个来做实验,就是DH48S-S的,用来控制一个插座,插座可以插风扇或冰箱。

网友I:
自己做个定时插座不如买个现成的呢,成本还低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自己做个定时插座不如买个现成的呢,成本还低点了。
这个taobao的确很多现成的定时插座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这东西我们公司用很多,非常方便,
比如气缸自动往复运动,整列化啥的,简单实用

网友K:
是有现成的,我们用的是24V的。

楼主:
我做这个定时器其实是想用来启动柴油发电机组。基本过程就是,假如市电没有后。延时几秒钟确认确实是没有正常电之后,由柴油发电机24V启动电池给定时器供电,输出启动发电机组信号。成功发电后。互锁启动信号。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发电机组控制器不都可以实现市电停自启动?照片都全一些看看整个发电机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做这个定时器其实是想用来启动柴油发电机组。基本过程就是,假如市电没有后。延时几秒钟确认确实是没有正常电之后,由柴油发电机24V启动电池给定时器供电,输出启动发电机组信号。成功发电后。互锁启动信号。
启动正常后 加速 参数正常后切换合闸向外供电……

楼主:
卖柴电机组的说要自启功能的,需多支付6000元。我感觉 200元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