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4):
这个连接电机和负载的联轴器,叫什么  ?

如果用力抓住负载,不让动,电机照样转。

楼主:
就是这样的,之前图片没有能上传。
照片不太清楚,抱歉哦。
谢谢大家!

楼主:
扭力限制器联轴器,百度说是这个名字。感觉不太像,
“扭力限制器(也叫扭矩限制器,安全联轴器、安全离合器,BMOOM限制器),是联接主动机与工作机的一种部件,主要功能为过载保护,扭力限制器是当超载或机械故障而导致所需扭矩超过设定值时,它以打滑形式限制传动系统所传动的扭力,打滑的同时也能一个信号输出停掉电机和减速机,当过载情形消失后自行恢复联结。”

打滑了以后,不是就没有扭矩了吗  ?

网友A:
结构会不会像滑差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拆开看,机器在运行中。
看外形是鼓行的,里面不知道怎么情况。
外面接的电机是单相220V电机。

网友B:
就是三楼所述的
我们叫它安全联轴器
我们用过摩擦式和液压式的
超过扭力值就自动打滑并报警

网友C:
这种联轴器在锁螺丝机应用很普遍,往白了说就是力矩限制机构

网友D:
液力变矩器,放置过载的机械装置,以前遇到过,负载卡住,电机就空转,液力变矩器油就喷出来

网友D:
叫液力偶合器,不是液力变矩器,说错了

网友E:
感觉价格挺贵的,我们这先给品牌型号给采购(度娘或者TB搜索),采购去挑和选,中间会和选型工程师去沟通,反正只要太贵,就要挑好久,够呛。

网友F:
液力耦合器是一种柔性的传动装置,与普通的机械传动装置相比,具有很多独特之处:能消除冲击和振动;输出转速低于输入转速,两轴的转速差随载荷的增大而增加;过载保护性能和起动性能好,载荷过大而停转时输入轴仍可转动,不致造成动力机的损坏;当载荷减小时,输出轴转速增加直到接近于输入轴的转速,使传递扭矩趋于零。液力偶合器的传动效率等于输出轴转速与输入轴转速之比。一般液力偶合器正常工况的转速比在0.95以上时可获得较高的效率。液力偶合器的特性因工作腔与泵轮、涡轮的形状不同而有差异。它一般靠壳体自然散热,不需要外部冷却的供油系统。如将液力偶合器的油放空,偶合器就处于脱开状态,能起离合器的作用。但是液力耦合器也存在效率较低、高效范围较窄等缺点。

网友G:
工程机械设备上,液力偶合器的应用很普遍。保护过载状态下的驱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