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4):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运行在win上的软件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运行在win上的软件下载?
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nSM7srow9sEXAVfHlnaA
密码:uvyy

网友B:
楼主看来不太了解wincc,wincc就是windows架构下的,linux它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来不太了解wincc,wincc就是windows架构下的,linux它不支持。
我用过hmi上的wincc,但没用过在windows上跑的wincc,所以故有此问。
现,在win7上跑的wincc,主要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运行在win上的软件下载?
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nSM7srow9sEXAVfHlnaA
密码:uvyy
感谢,请问这里面哪个版本是在win7上跑的winc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来不太了解wincc,wincc就是windows架构下的,linux它不支持。
我用过hmi上的wincc,但没用过在windows上跑的wincc,所以故有此问。
现,在win7上跑的wincc,主要是哪个版本?
哦。hmi那个是wincc flexible,wincc现在一般是7.3用的多一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运行在win上的软件下载?
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nSM7srow9sEXAVfHlnaA
密码:uvyy
感谢,请问这里面哪个版本是在win7上跑的wincc?
对!我把我这里所有有关西门子的软件打包都给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下载7.3下来,安装到电脑上,但是它提示现在电脑已经装了更新版本的wincc,
因为我的电脑上已经装了博作的v14版本和v15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下载7.3下来,安装到电脑上,但是它提示现在电脑已经装了更新版本的wincc,
因为我的电脑上已经装了博作的v14版本和v15版本。

WinCC与TIA WinCC不能共存,你需要有所选择。

楼主:
我想的是那种可以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用这个电脑代替hmi的wincc,这个7.3的版本就是这个吧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wincc  flexiable是运行在hmi上的,可以直接用博途编程,那这个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要用什么编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下载7.3下来,安装到电脑上,但是它提示现在电脑已经装了更新版本的wincc,
因为我的电脑上已经装了博作的v14版本和v15版本。
8楼大师已经回复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那种可以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用这个电脑代替hmi的wincc,这个7.3的版本就是这个吧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wincc  flexiable是运行在hmi上的,可以直接用博途编程,那这个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要用什么编程呢
你没有使用过电脑的组态软件来编制画面程序么?
电脑安装WINCC组态软件以后,可以使用这个安装好的软件,直接编制画面程序,编制完画面程序以后,会生成一个文件包,可以使用这个文件包,在任意别的电脑上安装运行该程序。这就是开发电脑(工程师站)和运行电脑(工作站)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那种可以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用这个电脑代替hmi的wincc,这个7.3的版本就是这个吧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wincc  flexiable是运行在hmi上的,可以直接用博途编程,那这个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要用什么编程呢
你没有使用过电脑的组态软件来编制画面程序么?
电脑安装WINCC组态软件以后,可以使用这个安装好的软件,直接编制画面程序,编制完画面程序以后,会生成一个文件包,可以使用这个文件包,在任意别的电脑上安装运行该程序。这就是开发电脑(工程师站)和运行电脑(工作站)的区别!
谢谢指导。还真没有在电脑上组过态,一直是用HMI来做的。
现在装好了上面的7.3的程序,但是打开也没看到哪里能组态呢?
还希望各位指导一下,谢谢,初入者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那种可以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用这个电脑代替hmi的wincc,这个7.3的版本就是这个吧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wincc  flexiable是运行在hmi上的,可以直接用博途编程,那这个运行在电脑上的wincc,要用什么编程呢

1、仅仅是代替HMI功能的话,WinCC Flexible高级版就可以了,至于该版本与WinCC的区别,你可以前往西门子官网看对应文档。
2、博图上也分WinCC高级版与WinCC专业版,前者的功能类似WinCC Flexible,后者相当于WinCC。
3、用什么编程?你拿着编程软件竟然还在问用什么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知道原来博途就能编wincc
但是博途编的wincc,如何才能在win7的电脑上运行呢
win7肯定要装个什么东西吧,然后再把博途上编写的程序存为一个什么文件,再到win7上用装的那个软件打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过程,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能把博途上的编的软件输出为一个文件,再一个是win7上装什么东西

初学者,开头难,唉

网友C:
请在你想要运行博图项目的计算机中安装博图软件。

网友B:
博图上编好wincc程序,就可以在本机运行,用博图运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