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OC1故障

楼主(2018-11-04):
富士变频器F1S,现故障为一接通运行信号,就报OC1

网友A:
电机的线拆了再试还是否报警;

网友B:
先确认是变频器还是外部有问题,有可能是电机线短路了

网友C:
你测量下igbt模块看看有问题没有,要是没问题就看看电流检测部分。

网友D:
已运行就报过流,一般是与驱动电路有关,另外还要看是否能复位,如可以复位,那霍尔传感器或电流检测可能有问题,如不能复位,那驱动电路可能有问题。如果是带载启动,还有可能与输入电源缺相 电压低,变频器输出缺相 或负载重有关。

网友E:
安川的A1000试过启动就报过流,主要是主板不稳定

网友F:
机器是多大功率的,一般运行报OC1为驱动部分故障。

网友G:
先要确认是变频器本身问题还是外部电路问题。

网友H:
常见问题,使用时间肯定超过5年了。修理很简单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说说看,我的手里有台机变频就这问题,一直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