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4):
好尴尬呀,S7-1200定时器居然不启动。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平时没有用过这指令,也想不通为什么定时器不工作。后来在后面加了DB中的ET或Q点,这个定时器就动作了。估计是西门子为了节约资源、或者是减少不必要的扫描时间,如果后面没有连接相关的输出,这个定时器就不工作。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果然如此,问题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反映的这种情况还是蛮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