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4):
如题,西门子plc,重新上电30秒左右stop,(从stop拨到run也一样)亮SF红色指示灯,30秒以内通讯正常,电脑后台也可以操作。
因为这方面是新手,不太懂,所以求助各位,外部接线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吗?还是程序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西门子plc,重新上电30秒左右stop,(从stop拨到run也一样)亮SF红色指示灯,30秒以内通讯正常,电脑后台也可以操作。
因为这方面是新手,不太懂,所以求助各位,外部接线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吗?还是程序问题呢?

你需要贴出在线模块诊断信息。

网友B:
连线读取报警信息,看看有什么提示

网友C:
关键是30秒后的故障表现是怎样,一直是SF灯亮还是存在其他的问题

网友D:
SF系统错误。

网友E:
默认生成的故障处理块是否删除了

网友F:
cpu自带诊断功能,检测下,很简单。估计不是硬件匹配不正确就是程序里地址使用不匹配或者程序编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