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s7 v8.2的SFC授权安装问题

楼主(2018-11-04):
在使用pcs7 v8.2打开SFC时遇到了授权问题,pcs7为网上下载,同时下载了注册机,pcs7安装在E盘,安装授权后仍然显示SFC没有授权,只能激活试用授权,但是试用授权只能试用14天。注册机下拉菜单也能找到SFC各版本的授权,就是安装了没有效果,请指导怎么正确安装SFC授权?谢谢。详细情况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使用pcs7 v8.2打开SFC时遇到了授权问题,pcs7为网上下载,同时下载了注册机,pcs7安装在E盘,安装授权后仍然显示SFC没有授权,只能激活试用授权,但是试用授权只能试用14天。注册机下拉菜单也能找到SFC各版本的授权,就是安装了没有效果,请指导怎么正确安装SFC授权?谢谢。详细情况附图。

安装完软件请无比不要手贱去运行,而是授权完毕后再运行,否则软件将自动激活试用授权。

在隐藏目录AX NF ZZ下删除所有授权,然后重新授权,这次请务必不要手贱。

楼主:
谢谢指导,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