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4):
各位大师们,你们好!小弟我遇到一个难题想请教下,就是松下伺服配上海维宏数控系统,只要机台伺服一上电自己就慢慢朝一个方向运转,打开伺服监控模式时,伺服有收到不明脉冲信号,按常规分析数控系统主机还没开机的话是没有脉冲发送给伺服的是待机状态才对啊!

请问这是周边电器干扰所致的吗(周边有变频器,开关电源等电器)要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大神啦

网友A:
如果用的是速度模式的话就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们,你们好!小弟我遇到一个难题想请教下,就是松下伺服配上海维宏数控系统,只要机台伺服一上电自己就慢慢朝一个方向运转,打开伺服监控模式时,伺服有收到不明脉冲信号,按常规分析数控系统主机还没开机的话是没有脉冲发送给伺服的是待机状态才对啊!

请问这是周边电器干扰所致的吗(周边有变频器,开关电源等电器)要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大神啦
先确定你的控制模式,如果是脉冲模式,拆掉脉冲信号线,看他还转不转?

楼主:
是位置控制模式,    拆掉脉冲信号线后就不转,謝谢

网友C:
伺服电源线对了?

网友D:
就是干扰,屏蔽线单端接地,系统电源用隔离变压器加抗干扰滤波器等处理。

楼主:
非常感谢,卢工及各位大师们的指教,小弟再次感谢

网友E:
同意5楼的说法,这可能是干扰,你把屏蔽层接地试试。

网友F:
会不会是你的脉冲线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