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132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8-11-04):
变频器上电,接触器吸合,面板显示正常,但送电时变频器内有短路声音,拆机发现电解电容正负极连接处有打火痕迹,什么原因,求老师指点

楼主:
电解电容串联使用,上面有分压电阻

网友A:
螺栓松动或电容器容量变小或电容漏电。

网友B:
估计螺栓有松动的现象。

楼主:
谢谢3楼和4楼,马上排查,解决后分享

网友C:
板子那么白,难道是铝的?

楼主:
变频器送电内部打火,就是电容松动造成,固定后带载运行一周多没任何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