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5):
我们公司在前几年拥有3台变压器,其中一台只有400KVA,因为经常超负载跳闸,想增容但是因为本身这支10KV线路也是满负载了,所以供电局要求更换专线后增容。后来公司更换专线后把变压器替换为2500KVA.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容量又不够用。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公司还安装了3.5MW的光伏。所以我想是否可以把我们以前的这台400KVA的变压器从新利用起来。
因为安装了光伏发电以后,虽然对变压器的容量没有增加,但是却减少了我们主线的负载,所以如果我们公司要把这台400KVA的变压器重新利用起来,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呢。

网友A:
得从当地电力公司他们那里拿申请表,根据当地电力公司要求做,每个地区都有点差别。原来的400kva变压器再次利用要经过电力公司检验试验和许可,太老的型号可能不好获批。
跑个一两次办不利索手续。

网友B:
看你们和供电公司关系怎么样?还有你们当时报停是报的多长时间?简而言之,去供电客服处,拿表回来填,然后盖章,走流程(等等)

网友C:
联系负责你们公司的供电大客户经理

网友D:
必须要到当地电力公司办理增容手续,书上说的。

网友E:
找你们的专管客户。他们很清楚需要什么。

一般都是填写增容申请表公司执照法人资料委托书等。
然后就是安装变压器后进行投运前检查(有些地方需要申请过程监管)。
安装完成后就是做实验合格后申请使用。
施工需要资质请注意!

网友F:
如上所述,需到当地电力公司咨询;另外,需考虑给400kVA变压器分配哪些负荷。

网友G:
过供电所的审批是一关,另外找持证的公司进行高低压施工又是另一关!反正看钱花得多不多,花钱太多了肯定不划算!老板也会不同意的。

网友H:
电老虎没有见过,狐假虎威者倒是看到过;此处7楼应当算是无意义回复,当然可能只是顺口一说。
楼主的问题,可以参照以上各位的回复。
引用 网友I:
电老虎

网友A:
有些偏远地区可能需要找熟人啥的这些额外的事情,在城市一般不需要,前几年我们公司增容还闹过笑话,一个领导去找关系,跑了好久没办下来,我和我师父自己跑到营业厅,当天办完了所有的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