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5):
A、初接触lenze品牌,应该追溯的十年以前,那时候的evf8200系列变频器让人印象深刻。白色,造型古怪,程序复杂,这是好多人多lenze的第一印象。
入行这么多年,初次客户会说,您专修什么品牌?答曰:不是专修,品牌不限。工控维修我觉得是没有品牌之分的,电子电路虽然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当然,接触那个品牌越多,经验就越丰富。当然,自己的客户群体也确定了自己的范围。隔行不一定如隔山,但肯定会让你多走很多弯路。

伦茨的伺服器和变频器
   个人认为,维修这个行业,人员在精不在多。一个公司有一两个技术大牛,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技术这个东西,是扩散性的。工业设备本身稳定性就好,真的坏了,很多故障凭一张万用表就可以解决的。真正要进行原理图绘制分析的,占比有30%的话,你的运气就很差了!我也走访过一些大公司,维修人员也很多,但技术实力不见得比只有几个人的公司实力强大。好多大公司维修真的是换板作业:板坏了就换整张板,模块坏了就连驱动板一起更换,最后的成本很高。关于芯片级维修,现在大家都说是芯片级维修,我要说的是,也不要把芯片级维修看得很神秘。牵涉到板卡维修都和芯片级维修有关,难点在于,故障点是那个芯片(或者那些芯片)?而不是用代换法通通更换一遍。但真正遇到生产厂家进行了二次开发的芯片坏了,维修工程师是修不了。二次开发的芯片,有的能复制出内部数据,有的是无法复制的。

维修中换下的配件
 关于配件:配件是维修工程人员必须趟过的关口。一个合格的维修人员,不仅可以把一台驱动设备电路走通,同样熟悉各种元器件的功能!还要考虑更换的配件,是否可靠和合理。
这里我分享一个例子:客户是一家棉纺厂,一台110安的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坏了,经工厂电气人员维修后,也可以正常用,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炸模块!这样倒腾了两次,客户有点怵了,找到我们。我去现场了解情况,现场人员说,炸模块一般都发生在启停阶段。于是现场开机检测,发现可控硅型号不对,工厂电气人员说,我们将可控硅代换成全新的了!品牌我就不说了。问,为什么用这个国产可控硅呢?答,领导要换新模块,采购买的!二话不说,我决定首先将可控硅更换成原装的(semikron skkt系列),再修复驱动电路。设备上机,启动,现场实测电流,上升阶段的电流达180a-200a之间跳动(调速器本身额定110安)。这就危险了!国产模块耐压,触发参数一切正常,但过载能力还是不如进口品牌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丝毫没有贬低国产货的意思,国产品牌也能用,但应该放大当量。
  工业品元器件水很深,新的和旧的,全看技术人员的慧眼。买要新的,又要价格便宜,你就等着买仿品吧。价格高也不一定就是正品,你没找对地方,出了钱也不一定就买到正品货。话归正题,今天要说的是几例lenze伺服器的维修经历。

伦茨evf8215-e变频器

B: 奇怪的伦茨 evf8015ef变频器故障
 九月份的时候,一个佛山的新客户打电话:老板,lenze evf8215-e变频器可以修吗?
 我:当然!什么问题?
 客户:运行一分钟报警过流。多久可以修好?
 我:一般当天就可以修复!
 牛倒是吹出去了,evf8200系列修得多了,又有原理图,过流故障,还有什么理由当天修不好呢?收到客户机子,立马上机测试,不错,上电,正常,启动,正常,但一分钟不到过流报警。Lenze变频器,必须具备这几点才会发生过流故障:1.电流检测器故障。2.检测电路故障。3输出缺相。4.输出有短路。一个一个的排除:能启动输出而且马达运转平稳,代表输出通路是好的,首先排除输出缺相的问题;输出电机短路?!更不可能,不可能客户的马达和自己的马达都是坏的!电流霍尔故障?不好意思,evf8215是没有霍尔元件的,lenze在电流取样上面相当的自信,输出三相即不比较也不检测,整个电流检测只从母线到模块之间取样,然后通过比较放大后,直接去了处理器。这样,所有的分析都指向了主控板。主控板现在真的不好找了,手头没有,便在网上买了一张,告诉客户由于元件的问题,时间可能要第二天交货了。
  主控板到手,购买时,店主信誓旦旦,到了自己一上机,直接报h5的故障。H5的故障还是比较龟毛的,这个故障只发生在处理器和存储器之间,余下就是程序故障。轻者刷一下程序就能解决,麻烦的时候与程序无关。网上买东西,不如意的事情时有发生,能不动就千万不动,原物奉还。关键是时间不等人,于是再把变频器摆出来研究,仔细观察,变频器启动几十秒后,电流并没有逐渐加大,出故障时直接打嗝,电流达12a以上。关机一会儿,再重启,又可以启动。
  考虑到电流瞬间突变,反复推敲,最后把目光聚焦在驱动电路上。采用单个桥臂的触发方式检测,六个驱动桥臂输出正常,但觉得一个桥臂的颜色不对,考虑是否有元件特性不良,为了好施工(笑),顺便把模块给拆了下来。折腾了一番,驱动电路确定是好的,这下更加茫然了。顺便便测量了一下功率模块,哈!居然就把故障给找了出来。
  原来驱动模块的u相上桥的连线接触不良。模块冷机的时候是可以触发的,输出自然正常。但随着输出时间加长,模块温度上升,热胀冷缩中连线就接触不到了,自然就无法驱动。按理说,IGBT模块是不能直接G极是不能直接断开的,因为饱和压降会烧坏模块。奇妙的是下桥是正常的,相间电压成立,可否是相间电压抵消G极开路的饱和压降的。但由于缺相造成电流波动过大,过流报警触发,快速的保护了功率模块的安全。
  更换同型号模块,试机一个小时,故障彻底排除。这个例子,不典型,但容易绕弯路。特别是有维修经验的时候,自信会忽略细节,更容易阴沟里翻船。

伦茨的伺服器维修现场

……未完待续,lenze9400伺服器维修的迷惑

网友A:
大师能不能说下伦茨9328的主板8222LP去模块屏蔽过流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可以屏蔽驱动板,正常工作是不能也不敢屏蔽电流报警的

网友B:
不用霍尔估计是直流母线电阻采样,这个对软件是考验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有机会跟楼主学学。

网友D:
终于盼到大神新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行家哦,响应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E:
G极应该没有断开,只是接触电阻变大,导致运行中接触不良,相当于加大了G极的驱动电阻【栅极】,使模块上管开关速度变慢,导致变频器上管【三相】输出不一致,报过流就是必然了。

网友F:
在一台医用加速器上看过磁控管主电源的电流采样也是用电阻,非常可靠,印象深刻。
期待楼主的2和3,要开启追剧模式啦吗?

楼主:
医疗设备维修属于专业闭环服务,成都遇上过修一个修ct设备的朋友,那东西据说维修费10万+……求证一下业内人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医疗设备维修属于专业闭环服务,成都遇上过修一个修ct设备的朋友,那东西据说维修费10万+……求证一下业内人士
医疗行业维修价格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甲方技术力量普遍太差(我这个三吊子有时候都看不下去。当然也有厉害的,但是太少)、厂家封锁太严密、信息太不对称。

网友G(2019-07-15):
细心严谨。耐心。高手成长的必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