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05):
求助论坛的各位大神表情小弟想把昆仑触屏(TPC1162hii)通过网线和PLC(FX5U)连起来,但是在触屏端没有找到对应FX5 的选项(如图1),在官网下载最新的PLC驱动也没有,但我在网上看到别人提供的照片里是有FX5-ETHERNET这个选项的(如图2),不知道这个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需要安装对应的这个驱动才可以?感谢

网友A:
FX5U的可以选择Modbus TCP这个驱动!

网友B:
网口他们家的客服说的是可以连接,485是连接不上的。你有空可以慢慢modbus试试。

网友A:
FX5U的话,试试Modbus RTU和Modbus TCP都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需要研究对应地址。时间不急的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需要研究对应地址。时间不急的可以
不用研究!手册就有的!比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需要研究对应地址。时间不急的可以
不用研究!手册就有的!比如:
首先是能通讯上的问题。能通讯上地址是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需要研究对应地址。时间不急的可以
不用研究!手册就有的!比如:
首先是能通讯上的问题。能通讯上地址是小问题。
这不用担心!肯定能!屡试不爽!

网友B:
希望是,前几天做的清洗设备原来客户指定mcgs屏,三菱fx5u plc,直接485通讯研究了大半天不行,试了试modbus,没有成功。着急,换信捷的屏,很容易就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是,前几天做的清洗设备原来客户指定mcgs屏,三菱fx5u plc,直接485通讯研究了大半天不行,试了试modbus,没有成功。着急,换信捷的屏,很容易就成功了。
mcgs这个驱动少,如果问客服也许能提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是,前几天做的清洗设备原来客户指定mcgs屏,三菱fx5u plc,直接485通讯研究了大半天不行,试了试modbus,没有成功。着急,换信捷的屏,很容易就成功了。
mcgs这个驱动少,如果问客服也许能提供吧。
问了他也提供不了
通讯这块 支持的东西比威纶通少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我找到了专门对应FX5U的驱动,直接装上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D(2018-12-10):
回复 楼主:
楼主发个测试程序给我们分享下的

网友E(2021-05-28):
回复 楼主:
楼主好   装上驱动就可以了是吗?  我这边设置TCP或者UDP链接 触摸屏那边监控D10  都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找威纶通客服,我都是找的威纶通客服,她发了一份邮件给我里面是最新的支持5u的